[求助] 调零电阻和相位裕度

楼主(2022-01-22):
请教一下:
1. 加了调零电阻R后的相位裕度的计算方法;
2. 相位裕度大于90°是什么条件?次极点和GB的关系

感谢!

网友:
1.PM=180-arctan(GBW/w1)-arctan(GBW/w2)-arctan(GBW/wz).其中,w1是主极点,一般他的项为90,w2为第一次主极点,wz为零点,带入表达式计算即可。
2.单极点系统PM为90度,若单极点+左半平面零点PM可以大于90.
一般次主极点要2-3GBW,能保证大于60的PM
希望对你有帮助,主要是PM表达式,带入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