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al port RAM 和 single port RAM 有何区别?

楼主(2022-01-22):
dual port RAM 和 single port RAM 有何区别?dual port RAM两个port都能读写吗?

网友:
single port 一个端口,同一时刻,只能读或者写
simple dual port,两个端口,一个端口只能写,一个端口只能读,但可以同时
true dual port,两个端口,均可读写
定义会有所不同,具体看产品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