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 本人想学习一下gmid设计方法

楼主(2022-01-22):
研一老师要我们自己学习一下 我想自己仿真一下OTA结构,但是书上又没给W/L,然后我就找一下用gmid方法。一 首先遇到问题一 我想知道 gmid两边加的vds跟vgs 在看视频时他们都给随便给一个参数,我看别人PPT时说要按照电路需求来。是不是vds跟vgs会对gmid 中的仿真参数都有变化。
二 我想知道gmid方法 如果电路参数给的多 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把gm和id算出来自己通过查找表,找到合适的参数。参数给的少 我看别人视频说一般取gmid为10左右,然后找一个合适的L,也把参数设计出来。

楼主:
dd  有大佬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我感觉从书本到实际电路仿真有点难

网友A:
先推一遍公式,再开始调电路,啥也别看,书上的运放结构,调两星期,自己琢磨琢磨就明白了,个人感觉研一学这个还为时尚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推一遍公式,再开始调电路,啥也别看,书上的运放结构,调两星期,自己琢磨琢磨就明白了,个人感觉研一学 ...

嗯 那能不能帮我也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B:
1.主要是扫不同的VGS和L,W和VDS的影响比较小,一般VDS设置成VDD/2就行了
2.gm/Id提供的是比平方律更精确一些的尺寸设计方法,根据电路性能的指标确定管子的gm或者Id,再通过gm/Id设计方法确定管子的W/L以及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要是扫不同的VGS和L,W和VDS的影响比较小,一般VDS设置成VDD/2就行了
2.gm/Id提供的是比平方律更精确一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