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2-01-22):
请问这种射频mos管是怎么接线的,具体应该接哪,有没有相关的书或者视频讲解这种

网友:
那个版图能画出来这个样子的,开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rf类型的管子调出来就自带ring,S/D直接到M3。poly两端接出。高频主通路S/D用大线宽(5-10um)的高金(与电感同层)连接,与管子相接的时候做一下倒角。接到电源和地上的算好电流够不够,单层metal不够就叠层。ring上的M1缺口保留,别补齐。需要匹配对称的地方,尽量采用half-half画法。主通路和关键信号线做好隔离,向外1-2um加上dummyb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