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学FPGA小白一枚,请教各位大神关于vivado调用IP核的问题

楼主(2022-01-22):
什么情况下要使用IP Integrator创建block design呢?
不是可以直接在IP catalog里面选择IP核进行配置,然后在源程序里进行实例化调用不就行了,为啥还用创建block design?学习quartus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功能。

网友:
原理图输入或者rtl输入都可以,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
有的人喜欢先写好各个moudule然后建一个原理图连线,这样是挺好看的,大学教材里也是这么教的。但实际大家还是写rtl直接例化的,可移植性要强很多,毕竟你又不可能永远只用vivado

网友:
block design支持x家一种新的开发方式(虽然出来很久了,无所谓怎么用,看个人喜好。在IP封装上,bd也可以直接封装成IP

网友:
如果带core的话,用bd就非常easy了,FPGA已经从硬件开发的方式转纯软件方式了,开发者可以不用懂rtl设计

网友:
进行SOC开发的时候,比如例化一个PS核,这个时候用blockdesign,可以清楚的进行ps模块连接,然后生成source,可以在代码里面例化。
quartus也有类似的功能,也叫类似的block design,就是模块连接,如楼上几位所说,现在大都rtl代码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