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带隙基准的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22):
如图所示,这个是拉扎维书上用CMOS工艺实现双极晶体管的那部分,图一中的N阱构成了PNP晶体管的基极,可是为什么在电路图上体现的时候。要接地呢?
不太明白,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n阱工艺做出来的npn管,npn管基极为p衬底只能接地,作为带隙基准产生的电路时,npn管发射极已然接地(Vbe=0),显然用不了,所以选择利用nwell来做pnp管,pnp管的基极是nwell,可以很灵活接其他电平,在这里接地是因为带隙基准产生需要Vbe和deltaVbe,这是电路功能结构需要的,不是说nwell中的pnp管本身直接需要接地。细细品品带隙电压的产生机制,具体功能一定要求一定的电路实现,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也比较有深度。
带隙基准也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设计的比较巧妙。
首先发现Vbe是负温度系数,detaVbe又是正温度系数,然后为了达到0温度系数,设计比例系数进行加权。
带隙基准的原理相关的就是Vbe、detaVbe,
(1)采用PNP,是为了兼容CMOS工艺,COMS工艺Psub是接地的,就变成Veb,
(2)之所以Vb为什么接地,原理上讲,接一个比Ve小的理想基准电平就可以了,但是本身就是产生基准电平的,所以排除产生的基准电平,只剩下地。同样的Vc为什么接地,就是不接地,得接一个理想电平,有理想电平就不需要带隙基准了。
(3)PNP的二极管接法,表现出来的特性也是二极管的电气特性,为什么不直接换成二极管呢,还是跟工艺有关系,在版图中二极管PN结正偏,Psub又是接地,本身就是寄生的PNP,而且PNP三端比二极管的接法变化多。比如串联几个v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也比较有深度。
带隙基准也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设计的比较巧妙。
首先发现Vbe ...

说的很明白,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