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

楼主(2022-01-22):
请问我的这个电路为什么 电流与电压几乎成正比? 1642864620(1).png

网友A:
电阻上的电压是deltaVgs,是正温的,所以你需要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阻,电流才有可能零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上的电压是deltaVgs,是正温的,所以你需要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阻,电流才有可能零温 ...

这种结构不是可以做到,电流几乎与电源电压无关吗?我是想先做与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不是可以做到,电流几乎与电源电压无关吗?我是想先做与电源电压无关。 ...

你的电流曲线看不到电流值,应该是NMOS和PMOS电流镜的L太小,你可以试试把L加大,或者增加casecode,让两边电流一致

网友:
这种结构解决的是两路电流对称的问题吧,想要提高电源抑制特性应该加PMOS的共栅极,外加一路偏置控制共栅极gate电位,使得最上面的PMOS对处于固定的饱和状态。

网友:
你右下角管子不应该取n倍左下角管子吗?你取的1:1,如果取1:1那么原理不对,不满足constant gm推导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