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中的跨导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信号类型

楼主(2022-01-22):
本人是现大四的准IC研究生,现在在做有关斩波放大器的毕业设计,读了很多有关斩波放大器的设计论文。
对于很多论文中出现的设计框图,我一直有一点特别不理解的,即是其中的跨导放大器是否满足:输入为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
结合论文具体说一下:
比如下面的图片中有四个跨导,如果跨导都满足输入为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就会出现矛盾。
Gm1输出的是电流,经过斩波运算之后仍是电流,而Gm2和Gm3的输入应当是电压信号,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Gm1将小信号输入转为了差分电流,该电流首先和Gm4输出的纹波补偿电流汇合,然后注意Gm2边上的miller cap,这些电流会对电容进行“充放电”(大信号下考虑),或者(小信号下)这些电容会和Gm1/Gm4的Rout形成综合的阻抗【而且一般此处会成为主极点】,这些电流就会在这个节点转化为差分的电压信号,再被Gm2放大。 Gm3也是采样的此处的电压纹波,再去解调用做纹波修正。

网友A:
而且之所以OTA被认为输出电流信息,只是由于其输出阻抗很大,一般外挂任意电阻Rload,都小于OTA的Rout,但是如果Rload本身无穷大,那么OTA也可以输出电压信息Vout=Gm*Vin*Rout。 以上均针对小信号,具体调这个电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DC点的设立,如果是全差分,要注意共模反馈。

网友B:
贴图的文章叫啥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的文章叫啥呢?学习一下

Auto_Correction_Feedback_for_ripple_suppression_in_a_chopper_amplif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之所以OTA被认为输出电流信息,只是由于其输出阻抗很大,一般外挂任意电阻Rload,都小于OTA的Rout,但 ...

有道理,但我在论文里面只找到过电压的斩波器,没有见到过电流的斩波器,您对于电流斩波器(对应图中的chopper2)有了解吗

网友:
OTA是有输出阻抗的,只不过阻抗比较大。哪怕OTA输出悬空,它也有直流电压增益。推导一下传输函数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2022-02-27):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Gm1将小信号输入转为了差分电流,该电流首先和Gm4输出的纹波补偿电流汇合,然后注意Gm ...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的是,Gm1给出的电路实现是一个折叠cascodeOTA,其输出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的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那么输出的应该是电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