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in信号源设置问题

楼主(2022-01-22):
瞬态仿真中sin信号没输出波形,参数设置如下。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输出log文件,是不是有ERROR。电阻的模型文件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log文件,是不是有ERROR。电阻的模型文件没有设置?

输出文件无error,但信号源处电压波形恒为0v。电阻模型该设置的也都设置了。
是不是我这信号源设置的有问题?做的瞬态仿真

网友:
信号源设置没问题。你电路的连线怎么是白色?不会是用line画的吧?应该用wire

网友:
直接查看网表,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