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导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信号类型

楼主(2022-01-22):
本人是现大四的准IC研究生,现在在做有关斩波放大器的毕业设计,读了很多有关斩波放大器的设计论文。
对于很多论文中出现的设计框图,我一直有一点特别不理解的,即是其中的跨导放大器是否满足:输入为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
结合论文具体说一下:
比如下面的图片中有四个跨导,如果跨导都满足输入为电压信号,输出为电流信号,就会出现矛盾。
Gm1输出的是电流,经过斩波运算之后仍是电流,而Gm2和Gm3的输入应当是电压信号,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之前也没有发现,就是看书后直接就做下去了,但是从实现电路角度,虽然是Gm级,但是输出等效为一个压控电流源与大阻抗并联,这时候其实是有电压摆幅的,除非后面接一个极低阻才能使该点没有摆幅

网友:
OTA also can output voltage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之前也没有发现,就是看书后直接就做下去了,但是从实现电路角度,虽然是Gm级,但是 ...

谢谢大佬回复,我看拉扎维的书上的OTA讲解正是将它视为输出电压的器件,原理也和您所说的相同。但是我有一点还不太理解,Gm2这个跨导是否为积分器?因为Gm2对Gm1输出的电流进行积分得到电压,而Gm3则是对Gm1输出的电压进行运算,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Gm1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有意义?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佬,我也是萌新小白,只不过有几年工作经验。我觉得应该这样看,首先整个系统输出的电压,所以加积分器产生电压没有疑问。但是中间级为了消除offset与低频噪声。1.积分器在低频输入阻抗很高,在高频输入阻抗低;2.信号频段将在Gm3处放大,然后被notch掉,只留下还有ripple无用成分在Gm1输出减掉。也就是Gm3是放大ripple部分,也就是电压抖动那些分量,使整体输出更干净。如果没有抖动,Gm3支路没有用,所以电压分量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佬,我也是萌新小白,只不过有几年工作经验。我觉得应该这样看,首先整个系统输出的电压,所以 ...

明白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