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比较器延时与什么有关?

楼主(2022-01-23):
如题,有没有大佬讲解一下,或者有什么推荐资料

网友A:
比較器delay
1如果你 first pole frequency 很低的話,它就是決定點
2. 如果是high frequncy comparator,要注意是否有mos in cutoff region,mos打開要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較器delay
1如果你 first pole frequency 很低的話,它就是決定點
2. 如果是high frequncy comparator, ...

我这个比较器是低频的,您说主极点低,就是带宽对延时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比较器是低频的,您说主极点低,就是带宽对延时的影响吗

對,其實極點可以想像就是對電容充電的時間,越低頻,反應時間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其實極點可以想像就是對電容充電的時間,越低頻,反應時間越慢

那增益对延时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