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如和根据信号大小设计

楼主(2022-01-23):
比较器的输入信号不同的时候会有大小信号之分,此时如何确定两种信号的的比较速度都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说如何设计?我看论文里面都是关于小信号的速度,就有点迷惑,还请各位解惑。

网友:
带锁存结构的比较器延迟与输入大小成负指数关系,因此只考虑输入接近阈值的延迟,估算出亚稳态概率,根据亚稳态带来的危害评估,综合速度精度功耗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