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低功耗中低压差电流镜的设计

楼主(2022-01-23):
各位前辈好,我目前有一个结构,输入级采用的轨对轨输入,输出级采用的class ab结构,然后他们的偏置采用的低压差的结构,整个运放的功耗只能在2uA,然后工艺呢采用的500nm的工艺,供电电压是5V。
两个箭头是bandgap输入的电流,两路各自都是8nA,然后电流进来以后就采用的低压差电流镜,不知道怎么去调了,每一路之间的镜像比例关系是定死的,然后进来的电流也是定死的。我不管怎么调就是不能让管子处于饱和状态,除非倒比很大的值(大概1/40,往上了)。我们老师说这个比例控制在5/1~1/5这个范围,我感觉似乎做不到,首先低压差的那个管子就就需要很大的宽长比才能把图二中A点的电压抬起来,目前我已经0.5/10了,电压才抬到790mv,完全不够后面cascode的第一排管子的VGS,然后就是第图二的B点电位,同样的,我需要倒比很大比例才能将B点的电位抬起来,驱动后面cascode的第二排的VGS。还有就是这个低压差的第二列cascode管子采用的一个symbol,里面有8个管子,每一个管子的尺寸都和外面每一列cascode管子的尺寸一致的,也就是进来的8nA的电流,直接别分为8份了。
望各位前辈给一个调电路的思路,我确实不知道该咋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