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的仲裁器求助

楼主(2022-01-23):
在AMBA的协议里有规定如下: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master访问总线,

请问如果两个master在同一个cycle,访问的是不同的地址段,也在不同的子的ahb分支上,可以不需要仲裁吗?不需要仲裁,是不是效率会高一点。
比如下图:master1和master2在同一个cycle,分别访问slave1和slave2。这样操作可以吗?谢谢大佬

网友:
不可以。

图中画得很清楚了,同一个时刻,分别访问 salve1 和 slave2 的地址,master1 和 master2 发出的访问地址都需要经过地址复用器 (Address and control mux) 后,然后通过一条共用 Addr Bus 分别访问 salve1 和 slave2。因此,如果同一个 cycle 可以分别访问 salve1 和 slave2 的话,共用 Addr Bus 上面的信号是冲突的。

网友:
如果按照图中的连接方法,确实是同一时刻只有一个master能够访问。如果想提高效率,需要使用多个仲裁器,形成矩阵。比如,每个slave前面有一个3输入的仲裁器的话,那只要不是访问同一个slave,就是以并行访问了。

网友:
仲裁器的这种结构不行,NOC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