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不同工艺下的偏置

楼主(2022-01-23):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关于偏置设置的问题,我目前的电路需要一个电压偏置,想实现  ss工艺角下的偏置比ff工艺角的偏置多100mV左右。

可否推荐适用的结构,或相关问题思考方向的建议,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
用ocean脚本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做工艺角检测,为不同Corner做不同的偏置挡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不过我更倾向于用电路结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