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负反馈结构的PGA

楼主(2022-01-24):
在几篇论文里看到了这个电阻负反馈结构的PGA结构,但是都没有分析这个结构的环路稳定性问题,也没有添加补偿,在进行共模环路和小环路稳定性stb仿真时,发现相位裕度等很低,想请教一下,对该电路改如何补偿,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
顶一下,求助

楼主:
没有大佬能指导一下嘛,求助求助

网友:
这就是gm级,是开环。下面的电路如果没看错,是cmfb

网友A:
可以把论文发上来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论文发上来看一下吗?

CAJ的上传不了,你去知网上下载吧

应用于宽带无线通信系统中100MHz模拟基带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