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T把spf文件转换成sdf时,网表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24):
使用PT把spf文件转换成sdf文件的时候,使用的spf文件是starrc走cci流程提取出来的管级网表(最小单位是transistor),使用的.v是Innovus导出的门级网表(最小单位是std cell),两个网表层级不一样对不上,报error找不到net和port。请问这怎么处理啊? 是不是哪个文件的获取方式出了问题?

网友A:
用innovus吐出DEF文件,然后用starrc基于DEF抽SPF/SPEF,这样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nnovus吐出DEF文件,然后用starrc基于DEF抽SPF/SPEF,这样应该没问题。

fab提供的rule是CCI flow的,和DEF/LEF flow的应该是不通用的吧。
自己改了一下map,成功吐出sdf文件了,之后再验证看看对不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