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性能仿真问题

楼主(2022-01-24):
各位,我这边做了个栅压自举开关,想评估下性能。是不是需要搭建test,开关采样+理想adc+理想dac,再对理想dac的输出做fft,来看这个开关的性能呢?

网友A:
不需要带ADC和DAC,只需要带上实际负载(紧接这个开关的adc的第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带ADC和DAC,只需要带上实际负载(紧接这个开关的adc的第一级)。

就是说我直接在开关后挂一个负载,对这个开关的输出波形作fft就可以了嘛?对采样保持的那一段时间作fft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