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芯片测试

楼主(2022-01-24):
我在测试运放芯片的时候,输入端的mos管老是击穿,输入端连接的是管子的栅极,测试板上加了静电保护管,版图检查天线效应时也没问题,但还是击穿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咋回事。

网友:
不能直接接栅极,至少要串个电阻,如果要求高可能还需要二次保护;天线效应大致指的是没有连续的金属用来积累电荷;但是除了metal走线,封装bonding线,pad,pin的引脚,pcb线都会积累静电的,pad的esd电路来不及卸放静电就击穿被保护电路了,pcb的保护管可能也没起到作用。有时候esd明明看起来已经做得足够了还容易损坏,说明有薄弱点,且保护得不够。特别是先进工艺更容易损坏。

网友:
给的信息有点少,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