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XRC时弹出这个界面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24):
第一次自己做XRC,但是好多东西都不记得了,有没有海力士.18工艺的大神呀,帮个忙教一下,记得要改一下什么路径的,lvs文件需要怎么修改才能做xrc???

网友A:
在lvs文件最后INCLUDE 电容电阻文件,这个路径需要填绝对路径。然后RUN PEX文件试一试,如果还不行,你看一下lvs规则文件里边PEX相应的开关打开没有

网友B:
看下calibre  版本跟rule deck 要求的版本是否匹配.看你报错有点像pex map里语法工具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vs文件最后INCLUDE 电容电阻文件,这个路径需要填绝对路径。然后RUN PEX文件试一试,如果还不行,你看一 ...

是这个吗?我用的是1p3m,但我不知道填什么?
第二张图是我的XRC文件夹的东西,看它也不像是include“  ”里的文件

网友A:
看一下6903行,INCLUDE的文件不是cellmap文件,你找找有没有电容电阻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6903行,INCLUDE的文件不是cellmap文件,你找找有没有电容电阻文件

6903是一堆层次,也没找到R、C的include文件,我记得以前看别人做是会在pdk的文件目录下有这两个文件的,但是现在没找到,XRC里就两个文件,我上面截的图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那个工艺是海力士0.5工艺,电容电阻文件在rcx目录下,如果没有文件你要不试试问FAB要个文件。之前遇到的问题然后根据大神总结的几点原因:1、INCLUDE电容电阻文件(这个路径需要绝对路径);2、Calibre版本兼容问题;3、LVS规则文件里关于PEX的开关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那个工艺是海力士0.5工艺,电容电阻文件在rcx目录下,如果没有文件你要不试试问FAB ...

好的,谢谢你我现在大概能确定,开关我已经打开了,兼容的话应该不会,应该是没有那个RC文件,pdk文件我都去看了一下,都没这些文件,或者改了形式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calibre  版本跟rule deck 要求的版本是否匹配.看你报错有点像pex map里语法工具不支持 ...

一般在哪里查看?我是小白,自己没做过,就看别人做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