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d命令同时匹配.v和.sv文件

楼主(2022-01-24):
请教各位大佬,linux 下如果用 find命令同时匹配.v和.sv文件

网友A:
find -name "*.v" -or -name "*.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d -name "*.v" -or -name "*.sv"

确实可以,感谢感谢!!!

网友B:
find . -regex '\./\w*\.[s]?v'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nd . -regex '\./\w*\.?v'

find . -regex '.*\.?v' 改成这样后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跟系统和find版本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find . -regex '.*\.?v' 改成这样后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跟系统和find版本有关

Ubuntu 16/Debian 10/RHEL8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