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运放输出端这么接是补偿吗

楼主(2022-01-24):
(图片)

网友:
應該是miller compensation不過是RC補償
最右邊是有differerntial in with single out的功能,順便用common source 的drain與gate中放入電容去做differential 補償
很少看到,因為這樣子補償電容要放兩個,不過noise表現應該很好

网友A:
看着像是class ab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class ab的补偿

我也感觉是AB的补偿

网友:
1.如果只从作者手绘的电路图中得知,看不出来是什么补偿,2.作者手绘的图,是推挽放大器作为输出缓冲级,如果整个放大器是三级放大器,此级放大器就不存在米勒补偿;如果是两级放大器,此级就存在补偿;
3.推挽放大器作为输出级有什么好处:(1)缓冲输出有比较大的负载(小电阻),因为小电阻会大大降低放大倍数;(2)实现0~Vdd的大输出摆幅

网友:
Sansen书上的运放P224,输出级是不是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