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到底意味着什么?

楼主(2022-01-24):
     各位前辈好,小弟我仿真电路时,经常遇到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的warning,如上图所示。
     请问这种warning,说明电路里具体存在什么问题?这种warning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等一个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这个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473085-1-1.html

看了一下很有帮助。非常感谢您!

网友(2025-01-16):
我遇到的情况是用了比较多的理想器件,将瞬态仿真中options-cmin设置成1f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5-09-24):
我也遇到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我的情况:电路有理想LC,把理想电源都设成阶跃,但是忽略了veriloga
仿真表现:瞬态仿真刚开始的几十fs内,电路振荡,之后就稳定,电路逻辑正常
debug过程:
1、去掉理想电感,仿真不震荡,但还是偏离正常值;
2、保留电感,设置veriloga阶跃,不震荡,状态正常;
最终解决办法:保留电感下,skipdc并veriloga设置阶跃即可
猜测:veriloga设置的初始值相当于能量注入,给电路的理想LC形成振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