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大佬指教如图偏置电路应该如何布局,万分感谢!

楼主(2022-01-24):
        本人刚刚入手版图设计,请各位大佬不啬赐教

        像图中的振荡器模块的偏置电路以及尾电流,其中E与F、b与c为运放的电流源负载,有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尾PMOS管(A,B,C,D,E,F)一起做匹配,所有的尾NMOS(a,b,c)一起做匹配?PMOS管为1:1:1:8:8:8做成FFFFEEEEDDDDBACDDDDEEEEFFFF,NMOS管为1:8:8,做成ccccbbbbabbbbcccc这样?
        或者因为EF,bc分别是差分对的负载,把这两对拿出来单独匹配呢?
        疑惑了挺多天了,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A:
大概第一种吧

网友B:
这不是电流镜么?就正常匹配好了啊,看你那要求怎么样吧,严格点的就要共质心了,一般不做成一排吧,太长了

网友C:
我的建议,多加点dummy 把两个电流镜都做成一排,布局就从左往右放就好了,不过你还是要找design当面问清楚,毕竟你以为的和我说的都不一定满足design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第一种吧

感谢回复,第一种的话太长了不方便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电流镜么?就正常匹配好了啊,看你那要求怎么样吧,严格点的就要共质心了,一般不做成一排吧,太长了 ...

是的,就是电流镜的匹配,请问正常匹配是指哪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多加点dummy 把两个电流镜都做成一排,布局就从左往右放就好了,不过你还是要找design当面问清楚 ...

感谢回复,如果做成一排的话,会很长不方便布局,有什么解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做成一排的话,会很长不方便布局,有什么解法吗?

分成多排放,比如你有四个mos ,你就一列放四个,我以前28nm 是这么干的,大工艺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