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工艺PEX出现错误

楼主(2022-01-24):
用的TSMC18rf工艺,DRC和LVS都通过了,但是到了PEX就出现错误
错误信息为:

ERROR: Error RES2 on line 23 of /home/IC/Project/test/PEX/_calibre.rcx_ -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gppoly.

ERROR: Compilation of the SVRF rules failed.
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么解决呢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A:
看看gppoly是衍生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poly是衍生层吗?

请问一下如何查看呢

网友B(2024-05-20):
请问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解决问题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解决问题的。谢谢

时间久远有点忘了,好像是在resistance parameter中Delete gppoly层,因为我那个报错显示的是u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gppoly,可能是我的pex规则中没有这层,提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