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分频问题

楼主(2022-01-24):
用SDM来做小数分频的调制方法时,1、如果采用1阶SDM,则当输入为0.2(代表分频的小数部分),则输出为000010000100001........,代表4次N分频,1次N+1分频,最终产生N.2分频;
2、如果采用例如mash等高阶SDM,则SDM的输出就不会呈现周期性,论文上说高阶结构引入了随机量化误差,请问这个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高阶的SDM实就是输出更随机化,但实际上其均值还是你的输入的小数量。三阶SDM的输出结果是[-3,4],可以使分频器有8个不同的整数分频点。比如你小数输入的量为0.2,三阶SDM就会输出[-3,4]的序列,而其均值是0.2。和一阶的SDM是一样的道理,一阶SDM周期性的问题就被弱化了,从而降低小数sp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阶的SDM实就是输出更随机化,但实际上其均值还是你的输入的小数量。三阶SDM的输出结果是[-3,4],可以使分 ...

嗯嗯,我知道他的结论是输出一个平均数为0.2的【-3,4】序列,但是没有理解为什么是随机的。因为如果在输入等于0.2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框图来分析,每一个环节的输出应该都是确定的才是,那输出好像也应该在一个周期内循环

网友:
以12bit mesh或sdm,输入为1/4满量程(也就是1024)为例
mesh111 其实也是周期性的,不过是看上去更加混乱而已。。。
直观来看,一个“规整”的周期信号,能量更加集中在 基频 上,而不那么规整的 周期信号,其谐波能量就会上升,比如正弦波,就是单点,而三角波,就出现了很多谐波。不规整,导致基频能量下降 而谐波能量上升, 大致如此吧。

mesh111输出
     1
    -1
     2
    -2
     3
    -2
     1
     0

mesh11   输出
     1
     0
     0
     0
     0
     1
     0
     0

  1st sdm
     1
     0
     0
     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知道他的结论是输出一个平均数为0.2的【-3,4】序列,但是没有理解为什么是随机的。因为如果在输 ...

是的,并不是完全随机,只能说它的周期性比起一阶的SDM已经要减弱很多很多了,如果是完全随机那么就不会有小数spur

网友:
4楼说得很有道理,实际上就是在频谱上把某个单次谐波打得更散

网友(2023-08-16):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知道他的结论是输出一个平均数为0.2的【-3,4】序列,但是没有理解为什么是随机的。因为如果在输 ...

是的,它总会有一个周期的,高阶应用或者质数输入只能让它的周期尽可能的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