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取代default label上的"stick"字型

楼主(2022-01-25):
使用IC618在.cdsenv文件内打了下面这代码不能使用,求大神指点

schematic  createLabelFontStyle  cyclic  "roman"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为这个弄了很长时间,你需要开一个使能这个变量的变量,你在help里面搜一下,使能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为这个弄了很长时间,你需要开一个使能这个变量的变量,你在help里面搜一下,使能了就可以了 ...

不太懂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看到   你是618的

楼主:
求高人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