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报错library 'ahdlLib' is not defined

楼主(2022-01-25):
     各位前辈好,小弟仿AMS时,突然遇到报错library 'ahdlLib' is not defined。原理图中并没有用到ahdlLib库里的器件,而且这个库应该是正常包含在.cdslib文件里的。
     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

网友(2023-06-13):
请问有解决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2024-04-11):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24-06-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用ADEL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使用XL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我用ADEL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使用XL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还真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了你的方法好了,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现在你知道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