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lvs

楼主(2022-01-25):
第一次用pcell的功能,在做好的standcell里面插了两根线拉伸standcell 的高度,但跑lvs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这个cell命名什么?好像是你layout的名字跟schematic不一致,要么你改layout的名字要么自己再弄一个schematic提网表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