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拉扎维书上的一个小问题,不太理解,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解答

楼主(2022-01-25):
这个是基准电压中噪声和速度问题,书上这里写到可以通过大电容器旁路到地可以抑制外界干扰的影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可以抑制呢?基准电路不是作用于低频条件下吗?还是说电容很大的话,1/SC就很小?
麻烦大家帮助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1、为什么接电容能抑制干扰?   ->      因为电容是个“阻止电压快速变化”的器件,δV=δQ/C,对于相同变化电荷量,电容越大,所产生的的δV越小
2、为什么会有干扰?   ->    你的电路工作在工作时所处环境不定,有可能是旁边的电磁辐射,有可能是版图上金属线之间的串扰,有可能是电源上的纹波,有可能是电路器件本身的噪声等等
3、干扰会有什么影响?   ->   MOS管是压控器件,同时VGS对应ID是指数率(饱和区),如果gate上抖了一下,MOS管对应的电流会呈指数跟着抖一下,而VBG的表达式里又和电流直接挂钩
综上,在比较敏感和关心的地方需不需要?或者加多少?电容/RC低通是你作为designer需要考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接电容能抑制干扰?   ->      因为电容是个“阻止电压快速变化”的器件,δV=δQ/C,对于相同变 ...

真的太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