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拉扎维书上的低压带隙基准的一个小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解答

楼主(2022-01-25):
麻烦看一下红线这里画出的问题?我VPX为正值,可以理解,最开始P节点的电压会高于X节点的电压,那为什么最终会变为负值呢?

网友A:
1、最终建立之后Q1/Q2作为二极管,电压肯定是一个Von,则VX≈0.6V吧
2、此时电路正常工作,运放至少得保证正常,VP=VGS_Md=VDD-VTH,算VTH=0.5 ->  VP<0.6v
3、也就是低电压情况下,最终VP<VX
另外,这种启动电路不靠谱,你控制好压差理论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终建立之后Q1/Q2作为二极管,电压肯定是一个Von,则VX≈0.6V吧
2、此时电路正常工作,运放至少得 ...

看懂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