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画圆弧

楼主(2022-01-25):
哪位大佬知道怎么用skill 画圆弧,急

网友A:
论坛先搜寻下,有人写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先搜寻下,有人写过的

搜寻过,没找到才发帖咨询呢

网友:
画圆弧可以看五楼的连接,至于圆弧是否圆滑,可以通过layout editor options 里面的调节 conic sides 来控制,数值越大越圆滑。要先调好 conic sides,再去生成圆弧,

网友(2022-08-23):
  占位  skill 是可以实现  一段一段的

网友:
我用数学函数配合角度生成过,还挺平滑的,skill里有sin cos这些函数

网友:
请问画这个圆弧有啥实际应用场景吗?就是啥情况会用到呢?

网友(2024-10-16):
圆弧能过DR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