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Bandgap是否需要启动电路,以及Bandgap的简并点如何仿真

楼主(2022-01-25):
求助:
如何判断Bandgap是否需要启动电路,以及Bandgap的简并点如何仿真

网友A:
给电源一个上电的过程,看看你的输出电压瞬态能不能起来

网友:
PVT+MC的总case数量太多,你没法保证所有情况都能上电成功,所以启动电路一定要加的。
关于简并点仿真,论坛之前的很多帖子讨论过,辛苦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B:
看有没有多个简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没有多个简并点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仿真,论坛帖子没给什么参考资料,前面的简并点讨论没看到,可能是我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源一个上电的过程,看看你的输出电压瞬态能不能起来

需要做PVT+MC多点仿真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仿真,论坛帖子没给什么参考资料,前面的简并点讨论没看到,可能是我忽略了
...

论坛里有的阿,简并点仿真,主要是把环路断开,在一点给dc sweep,然后看两点电压曲线是否有多个交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做PVT+MC多点仿真么?

严格意义上也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的阿,简并点仿真,主要是把环路断开,在一点给dc sweep,然后看两点电压曲线是否有多个交点。 ...

是去做DC sweep,然后看放大器的输出与DC_sweep是否相等,同时输入IN+/IN-是否相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