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运行UVM时报错

楼主(2022-01-25):
求各位大神告知下原因

楼主:
顶一下,求个大神

网友A:
建议uvm_dpi.cc使用工具目录下的

网友:
同上,为啥要用自己的uvm_dpi.c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uvm_dpi.cc使用工具目录下的

改变目录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在环境里没加这个: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另外,package之间编译结果不共享,调用时需要im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在环境里没加这个: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不是的,代码都是里面加过了

网友:
先把编译过的临时文件全部删除试试。在搞个自带的example跑跑看呢,如果还不行,那就要怀疑系统的问题?gcc的版本的问题等等

网友(点评):
怎么在vcs脚本里面设置gcc版本

网友C:
没有在vcs中设置过gcc,一般都是用的redhat6.9或centos 6.9以后的版本中自带的gcc,最高的版本用到了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在vcs中设置过gcc,一般都是用的redhat6.9或centos 6.9以后的版本中自带的gcc,最高的版本用到了7.9 ...

就是在跑到stdio.h的莫格function时语法报错了

楼主:
有大神帮助一下么

网友D:
建议将g++那条命令单独跑一下看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g++那条命令单独跑一下看详细信息。

怎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