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interactive问题

楼主(2022-01-25):
求助各位大神,本人虚拟机为拷贝到电脑中,在进行版图设计时,发现报错license error 按照方法将license.dat文件中的HOSTID改成虚拟机的MAC地址,保存之后还Run in Terminal了一下,但是运行calibre时还是报错 已经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助各位 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急求

楼主:
同时虚拟机里有calibre2013 和calibre2015 cadence显示的是2013.xxx版本 更改license_calibre2013.dat文件中的HOSTID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是虚拟机,拷贝的时候应该选择移动而不是复制,不然会改变原来的MAC地址,造成软件破解失效。

如果已经失效,靠谱的方式不是直接去改LICENSE里面的MAC地址,因为生成LICENSE时候可能很多信息都是基于这个MAC生成的,单单改变一个HOSTID并不管用。最好的办法是看下几个LICENSE文件里面原始的MAC 地址是什么,然后直接去更改虚拟机的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虚拟机,拷贝的时候应该选择移动而不是复制,不然会改变原来的MAC地址,造成软件破解失效。

如果已 ...

我备份了修改的license 找到了好几个license.dat 发现里面HOSTID都不同,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一个去试?并且随意改动MAC会对虚拟机有什么影响吗?主要是害怕出了问题之前的设计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备份了修改的license 找到了好几个license.dat 发现里面HOSTID都不同,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一个去试?并 ...

看看三家工具的HOSTID,应该S家和M家的都需要的,这两家如果有相同的,应该就是老的了。

如果还不行,就要自己想办法从新生成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三家工具的HOSTID,应该S家和M家的都需要的,这两家如果有相同的,应该就是老的了。

如果还不行,就 ...

感谢 我再试试 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其中有些license.dat中MAC地址是跟eth0-eth3某一个对应的 我现在账户是eth4

楼主:
目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将各个license.dat分别备份一个一个去改 去组合 最后试出来了 修改calibre_license字样文件夹内的license不可用 点进去mentor文件夹下后修改出现的纯license.dat文件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