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THD改善求助

楼主(2022-01-25):
请教一下,怎么把THD做到-105dB呢。我第一次做的运放低频增益90dB,闭环让他输出尽可能满摆幅时,输入360mV正弦,THD出来-84dB。第二次把低频增益提高到110dB了。输入350mV正弦,THD出来也才-85dB,没咋改善;对于改善THD的关键点和改进方向好像不太懂。按理说提高开环增益应该会好点吧。

楼主:
再放一个环路增益的testbench和结果,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
开环的频谱也放上来

网友:
THD基频多少?1KHz?
假如你看1kHz的,需要增加1kHz增益,不是dc。

楼主:
之前的testbench好像搭错了,搞成单端的了,现在换成差分输入,thd到-90dB了。要继续降。求指教

网友:
按照设计精粹的观点,对于低频信号,放大器的失真主要是由输出级贡献的,要降低失真就要把输出级的偏置状态提高。
https://bbs.eetop.cn/thread-909464-1-1.html

楼主:
自顶。放假回家了没法仿真。但是希望能在假期得到一些指导指教

网友A:
输出摆幅过大会导致偏置点漂移。理论上来讲可以画一下这样的inputbias-outputbias函数图看一下哪个偏置点附近 偏移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摆幅过大会导致偏置点漂移。理论上来讲可以画一下这样的inputbias-outputbias函数图看一下哪个偏置点 ...

感谢

网友:
你输入一个100hz的信号看看

网友:
个人理解:在功耗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输出级的偏置电流或改变输入差分对管的尺寸,可以将THD优化一点点。

网友B:
把17.5pF電容放小一點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tran仿真的最大步长,有可能是仿真精度限制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7.5pF電容放小一點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tran仿真的最大步长,有可能是仿真精度限制了结果

步长调整了,到5nS了都,师兄说步长应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