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写PCELL时,如何将参数最小值固定

楼主(2022-01-25):
求助,最近用skill写pcell ,有关于参数设置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PCELL类似于定义一个mos,这个mos的width最小值假设1u,PCELL写好之后版图调用进来通过Q 来改parameter里面的width 值 ,
已实现功能:输入的width值<1u ,版图上面的mos的width始终保持最小1u
未实现功能:输入的width值,比如0.5u ,在用Q打开的属性那一栏里面不会被还原成最小的1u ,这样就会造成版图和它的参数值不匹配

哪位大神帮忙能解答一下,怎样定义才能让Q出来显示的参数值最小固定在1u,即使修改成0.5u也会被还原成1u?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脚本只创建了Pcell,如果要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就要再定义CDF参数了? ...

对的, cdfCreateParam 函数做

网友:
判断强制赋值,如下给你个示例:
procedure(fixMinLength(inst parName val)
let((valAsNum)
valAsNum=cdfParseFloatString(val)
if(abs(valAsNum-400n) < 1n then
"400n"
else
val
)
)

)

网友A:
对输入的W值做一个 ?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输入的W值做一个 ?callback

我现在的脚本只创建了Pcell,如果要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就要再定义CDF参数了?

网友(2023-07-24):
可以把代码放出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