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Ocean script放置位置

楼主(2022-01-25):
Save Ocean script的时候是将档案放置于工作目录下,是否可以藉由skill语法修改放置位置于simulation资料夹内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用save as自己任意选择存放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save as自己任意选择存放位置吧

我想将产出的Ocean script,直接对应放入相同cell name下的simulation资料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