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随机分析分析的是什么

楼主(2022-01-26):
想请教蒙特卡洛分析mismatch和process,出来的直方图是指一个芯片工作时的输出可能会发生的误差,还是同一批芯片的输出可能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指的是,我同一个设计做出来同一个die上的东西,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的输出 ...

其实本质来讲,同一片wafer上不可能做到每一片die都是相同的,因为扩散和注入不是那么的均匀,所以会造成可能wafer中间淀积的氧化层厚一些,周围薄一些。
其实这样的制造差异,导致的结果就是同一个反相器,在同一片wafer上的不同die之间,性能不一样,有的die里,反相器可能表现为tt,有的ss,有的ff。这是process variation,也就是globale variation,全局的偏差。
但即使在同一片die上,相邻两个需要匹配的管子,可能也会不一样,比如一个运放的输入对管,我们要求是左右都要完全一样,但是制造过程中可能会有偏差,比如左边比右边大一点点的样子,这样对运放的性能也会有影响,会有Offset。这就是mismatch,也就是Local variation,局部的偏差。

一般仿运放,比较器之类的电路,仿die内的失配就好了,也就是mismatch,local variation。

网友A:
process是wafer间的变化,类似corner,同一片wafer变化是接近的。
mismatch是同一wafer下的,变化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是wafer间的变化,类似corner,同一片wafer变化是接近的。
mismatch是同一wafer下的,变化是独立的 ...

我看到说mismatch是同一个die里面的variation主要影响,在同一个die里紧挨着的两个完全一样的器件其实也不会有完全一样的performance。所以我可以理解为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指的是,我同一个设计做出来同一个die上的东西,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的输出偏差情况的模拟,而不是单单一个芯片工作时会发生的误差对吗,单个芯片工作应该是基本稳定的吧?

楼主:
可以理解为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指的是,我同一个设计做出来同一个die上的东西,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的输出偏差情况的模拟,比如直方图横轴在10-12mA变化,是指这个die上的不同芯片输出有的可能是10,有的可能是12,而不是单单一个芯片工作时会发生的误差的范围对吗,单个芯片工作应该是基本稳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说mismatch是同一个die里面的variation主要影响,在同一个die里紧挨着的两个完全一样的器件其实也 ...

是的,mismatch仿真是统计同一个wafer上所有die的分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mismatch仿真是统计同一个wafer上所有die的分布情况。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是wafer间的变化,类似corner,同一片wafer变化是接近的。
mismatch是同一wafer下的,变化是独立的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