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v写了一个小模块,想打印出字符串的信息,但是terminal里没有显示打印的信息

楼主(2022-01-26):
第一张是运行之后terminal里的信息,第三张是代码,求大佬看看

网友A:
首先你得搞清楚什么是编译,运行。。。
./simv
或者
vcs -sverilog -full64 -timescale=1ns/1ps tb.sv -R

网友:
需要运行./simv可执行文件 。 VCS需要先编译生成 ./simv 文件,然后再运行./simv文件观察仿真结果。
可以在编译时加入 -R 参数,VCS编译结束后会自动调用./si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搞清楚什么是编译,运行。。。
./simv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