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IP怎么使用

楼主(2022-01-26):
小弟最近在做can的验证,需要挂VIP发包,验证can IP的接口连线是否正确。有大佬能指导一下吗?说一下使用VIP的流程。
祝大佬们新年快乐,虎年大吉~~~

网友A:
1. 编译阶段加入vip库文件;
2. env下例化vip的agnt;
3. vip一些配置开关在env cfg下面打开;
4. tb下做接口连接;
5. 按场景要求做seq例化;

网友B(2023-12-08):
引用 网友A:
1. 编译阶段加入vip库文件;
2. env下例化vip的agnt;
3. vip一些配置开关在env cfg下面打开;

有更详细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详细的教程吗?

同求教程

网友:
没用过can ip,用过apb ahb vip,基本的使用都在user guide里了,先安装好,里面会有example,会有基本的环境和case,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就行了1. 编译阶段加入vip库文件; 2. env下例化vip的agnt; 3. vip一些配置开关在env cfg下面打开; 4. tb下做接口连接; 5. 按场景要求做seq例化;

网友C:
中国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仔细研读svt自带的example来学习的,写的sequence也基本都是从这些example里模仿改的。我呆了2个公司,都是这个风格:)

网友D(2024-02-21):
引用 网友C:
中国绝大多数公司,都是仔细研读svt自带的example来学习的,写的sequence也基本都是从这些example里模仿改 ...

刚开始看vip,弱弱问一句那些vip好多文件都是svt前缀,svt是systemverilog testbench吗

网友(2024-06-26):
楼主方便唠下can的相关信息不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看vip,弱弱问一句那些vip好多文件都是svt前缀,svt是systemverilog testbench吗
...

同问

网友(2025-07-02):
SVT-SystemVerilog UVM-compliant technology

网友:
VIP入门基础

网友:
2022年的帖子,好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