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与INL验证方法

楼主(2022-01-26):
小弟正在设计SAR-ADC,下图DNL与INL用正弦波与ramp两种方式模拟 差异会这么大吗?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可以验证结果的方法?
FFT有办法放看出来吗(最近在学怎么看图)?

楼主:
请求adc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处理算法对吗?要是真差这么多,业界也不能认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算法对吗?要是真差这么多,业界也不能认可啊。

想问一下处理算法是指?
我是以Waveview 去做ADC Toolbox的
会有可能是sin波输入的vpp问题吗?
感謝gaojun大大回復

网友:
对于ADC输入ramp波形,相邻采样两点之间的增量为 1LSB,对于SIN信号,相邻两点之间的增量随信号幅度周期变化,变化增量大于ramp信号的1LSB,sin 信号更真实反映SAR ADC 的INL及DNL.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覆 好像SIN信号测量的频率太高 目前还是参考ramp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