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器件尺寸显示问题

楼主(2022-01-26):
问题描述:
在IC617中引入 tsmc18rf MOS管, 当不修改器件默认尺寸的时候,原理图上不能显示W、L。修改默认的W后,能正常显示,但一旦改回默认尺寸,L仍能显示,W不能显示。具体如图所示:

看了论文上类似的问题,有说CDF解决的,有说注释解决的,但是设置正确仍然不行,这是我CDF以及原理图上注释的设置:

网友:
同样的问题,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除了检查以上设置是否正确外
(1)symbol view中添加cdsParam
(2)重启

网友:
在annotation setup中,cdsParam()这一项只有一个,需要多设置几个才能显示更多的参数;也可检查下symbol中cdsParam()的参数个数;

网友:
没有这个PDK不能复现

网友:
刚问出现一样问题的同事,说换一个高版本的virtuoso就可以了.工具问题.你可以试下

楼主:
应该是virtuoso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