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论文的框图里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27):
请问论文里面的框图中,这些长方形代表什么意思?如下图中的红圈。

网友:
斩波开关

网友A:
里面已经写了 chopper 就是随着clk信号的变化 端点的连接发生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已经写了 chopper 就是随着clk信号的变化 端点的连接发生交换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样的方框都是chopper,并且作为一种传递信号的连接?而且还不透露这个chopper的具体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样的方框都是chopper,并且作为一种传递信号的连接?而且还不透露这个chopper的具体结构 ...

应该说这篇文章里这个符号代表的都是chopper,具体结构应该都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这篇文章里这个符号代表的都是chopper,具体结构应该都一样的吧

感谢解答

网友:
chopper结构都一样的,没必要说那么清楚啊。

网友B:
搜 斩波技术。4组开关,一组两相非交叠时钟,较容易所以一般论文都用这种符号表示。

楼主: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斩波技术。4组开关,一组两相非交叠时钟,较容易所以一般论文都用这种符号表示。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