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寄生电容这个红框内的等式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2-01-27):
这个红框内的等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CP2\CP3是寄生电容,问的是红框内这个等式。

这个是没有寄生电容是分段电容DAC,桥电容Ca作用是减小MSB端的电容值,同时要保证Ca两侧的相邻的两比特的权重是2倍的关系。
首先计算Ca两侧①②处的电容的阶跃响应,就是看输出Vo对阶跃输入的响应。
为了保证整个电路的二进制关系,①②的阶跃响应就是2倍关系,dVo1=dVo2,带入dVo1和dVo2的表达式,就可得k(Ca+CLt)=2^LCa,即红框的式子。

网友B:
这是版图上  "寄生电容",
要抽 rc 后才有 ..

寄生电容  会对 CDAC 有特性赏的影响.  而且 CDAC  pipcap or mimcap  上面有没盖  “dummy” 也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版图上  "寄生电容",
要抽 rc 后才有 ..

CP1\CP2\CP3是寄生电容,问的是红框内这个等式。

网友:
这个是对应文件,我截的图在第5页

BEST-SAR ADC的设计_李福乐.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寄生电容是分段电容DAC,桥电容Ca作用是减小MSB端的电容值,同时要保证Ca两侧的相邻的两比特 ...

请问这个红框内的公式怎么简化得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红框内的公式怎么简化得到的呢?

把2^LCa=k(Ca+CLt)代入we,化简后忽略极小值Cp3就行了

网友B:
比较低的avdd 电源电压下, adc 特性  inl / dnl 变差  不知跟c-dac 电容  DAC 是否有关系?  还是比较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LCa=k(Ca+CLt)代入we,化简后忽略极小值Cp3就行了

试了下 算得跟红框内的不同 能说具体一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算得跟红框内的不同 能说具体一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低的avdd 电源电压下, adc 特性  inl / dnl 变差  不知跟c-dac 电容  DAC 是否有关系?  还是比较器出问 ...

电源电压变低后,1LSB变小,DAC需求精度变高,抗噪声能力(LSB/2)变差,比较器的精度要求也提高了(1LSB)
感觉可以分别用理想DAC和理想比较器替代原器件,来看inl/dnl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