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之后v12没有打到标准单元的clk的pin上

楼主(2022-01-27):
各位大佬好,小弟遇到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希望大佬们给出建议,情况如下:
在做华宏的一个.11的工艺,看时序报告的时候发现Other End Arrival Time的delay为0,发现版图上是v12的孔没有打到应该连接的clk的pin上,如图:
查看了tech.lef和std.lef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在prects阶段都还没有问题,如图:
就是在cts之后就这样了,看完log也是没找到问题,请大佬们提出宝贵建议一下,小弟感谢!

楼主:
看了一下cellview与lef,via确实是打在了pin所在的M1上,但是为什么时序报告里 Other End Path的delay是0呢

楼主:
后面检查未连接的net,也显示都连上了的,但是时序计算里还是认为是理想的线,到底是啥原因呢

网友A:
把timing路径贴一下

楼主:
在sdc里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完美解决

楼主(2022-03-07):
我突然发现,v12还是没有打在pin上面,是啥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iming路径贴一下

所有的都是这样

网友B:
标题不对,openning也是有dela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不对,openning也是有delay的。

?没有开路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样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呢,物理上看是连接上了,可不在标记的pin上,没有关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样的连接有没有问题呢,物理上看是连接上了,可不在标记的pin上,没有关系么 ...

2# 里的截屏没问题。
如果真有问题,verifyConnectivity 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里的截屏没问题。
如果真有问题,verifyConnectivity 会告诉你。

好的感谢,其实软件没有报错,也知道连接上了,就是心里没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