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电路的传输函数

楼主(2022-01-27):
求下列电路的的传输函数H(s)~

楼主:
由于C3的引入,运放的负端还能简单认为是虚地吗?

网友A:
没遇到过,miller等效拆了C3可不可以,有无高人指点下

网友B:
取决于amplifier是不是infinite gain, 如果是infinite gain就没有影响
如果不是inifite gain, 可以做kcl
(V_-Vi)/(R1+1/sC1)+(V_-Vo)/(R2||1/sC1)+(V_)sC3=0
GV_=V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amplifier是不是infinite gain, 如果是infinite gain就没有影响
如果不是inifite gain, 可以做kcl
(V ...

谢谢~根据你的等式进行了深入推导~见下图

楼主:
当放大器的增益有限,并且C3足够大时(C3与Av*C2可比较),由C3对C2的极点有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miller等效拆了C3可不可以,有无高人指点下

我推导了一下,与你的推测一致,我认为可以用米勒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