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SB的dummy电容影响线性度么?

楼主(2022-01-27):
114资产
根据下图的描述,应该是不影响的
但是实际增加Cd1,线性度变好了(二次谐波变小了),为什么呢?

网友A:
基波的幅值没有变化么?这里说的线性(静态特性)应该不是指线性度(动态性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波的幅值没有变化么?这里说的线性(静态特性)应该不是指线性度(动态性能)吧? ...

基波的幅值没有变化。线性不是指线性度?那线性度为什么会变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波的幅值没有变化。线性不是指线性度?那线性度为什么会变小呢?

这里的线性应该指的是INL、DNL静态误差,意思是Cd1变化不会带来同一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上量化步长的不规则跳变(步长统一随Cd1变化而改变,但所有量化步长保持相同,仍是线性的),后边也说了会带来增益误差,指的是Cd1变化会造成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的斜率变化(也就是量化步长相同的统一改变)。你所说的线性度变小指的是动态误差(谐波失真等),是与动态的输入信号有关的非线性误差,比如采样开关导通电阻的非线性、开关电荷注入、电容失配、随机失调等导致的误差。你仿真的是动态性能,不是静态性能,概念不同,不能用静态性能(线性)的概念去解释动态性能(线性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线性应该指的是INL、DNL静态误差,意思是Cd1变化不会带来同一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上量化步长的不规 ...

INL、DNL和ENOB有对应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L、DNL和ENOB有对应关系吧?

嗯,不过这里说的意思是Cd1变化不会造成DNL、INL恶化,只是步长会统一改变(增益误差,但每步的步长仍是相同的),所以才会问你基波幅值有没有变化(微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过这里说的意思是Cd1变化不会造成DNL、INL恶化,只是步长会统一改变(增益误差,但每步的步长仍是 ...

基波幅值没有变化 cd1大的话 转换阶段cd1会占用一部分电荷 每一位的变化step变小了 相当于把输入幅度降低 可能跟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