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过程中,怎么不带m值进行尺寸验证

楼主(2022-01-27):
像这种,总w值相等,但是依旧会报错,影响我找真的错误尺寸。怎么可以屏蔽掉m值。谢谢好兄弟们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工具啊,按理说calibre lvs不是会自动只对比总w吗

网友B: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看看这两个是不是都开着

网友C:
和上面两个没有关系
搜一下rule 里的trace property 把mf 注释掉
不过这个rule 应该是比较严格的,m和finger 并不一样,只看total width 其实是不严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工具啊,按理说calibre lvs不是会自动只对比总w吗

就是calibr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我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上面两个没有关系
搜一下rule 里的trace property 把mf 注释掉
不过这个rule 应该是比较严格的,m和finge ...

谢谢帅哥,刚刚试了,mf注释掉的话尺寸并没有按照总值对比,直接就是取消了m值。尺寸就不对了。应该是缺少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帅哥,刚刚试了,mf注释掉的话尺寸并没有按照总值对比,直接就是取消了m值。尺寸就不对了。应该是缺 ...

哦,那你这个rule 写的就比较麻烦了
你要看device里的width的计算了
不过trace property 应该不影响你的计算,你是不是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你这个rule 写的就比较麻烦了
你要看device里的width的计算了
不过trace property 应该不影响你的 ...

1643361884(1).png ,之前的话就是把mf注释掉了,其余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话就是把mf注释掉了,其余没动

对,就这块。
理论上trace property 只是说在compare 的时候不对比这个参数
注释掉不会影响lvs的计算,如果你说有影响,那可能得看完整的ru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