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trim的LDO的DVS仿真

楼主(2022-01-27):
有一个LDO,现在在仿DVS。
就是给个状态机从0000到1111的跳变。然后看输出波形的变化。现在仿真周期是500nS,
状态机就是vpulse的方波信号按需加延迟。
在按step跳变的过程中某些code的时候会出现下掉的情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并且带载越大的时候下掉的越多
上升DVS还是下降DVS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DVS下掉

DVS下掉

自己做的状态机

自己做的状态机

楼主:
下降

下降

下降DVS就更明显了,感觉都是产生在边沿、
不知道是不是我时钟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DVS是什么意思,但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一个是仿真的step太短了,500ns就切换,LDO可能都来不及稳定吧?第二,8bit的trim控制字,相当于一个8bit的DAC了,很难保证线性吧?电路上能看出来每次从x0111111到x1000000之间的跳变都有问题,这不就相当于DNL大于1LSB了么;还有就是,什么LDO需要这么细的trim和这么大的trim范围?真这样还不如直接做个不失码的8bit的DA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DVS是什么意思,但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一个是仿真的step太短了,500ns就切换,LDO可能都来不及 ...

这个周期是有档位切换的。这里设定最大的就是500nS。那应该是我状态机的问题嘛。我就直接用vpulse电流源手控它的延迟,达到的0000-1111的这种效果。这是最大两个bit的交错点,还有最小两个bit的设置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周期是有档位切换的。这里设定最大的就是500nS。那应该是我状态机的问题嘛。我就直接用vpulse电流源 ...

主要是搞不清楚你设计的电路用在哪里,要干什么